SAM4L Xplained Pro starter kit之库函数点灯

楼主:
     SAM4L Xplained Pro starter kit的官方的库好庞大,但如果调用官方的API函数,上手比较快。往后我会发布一些深入到寄存器的操作和自己建工程模板的例程。现在先易后难。我先刚修改官方的GPIO例程,把套件上的LED先点亮。用到的函数不多。现在直奔主题吧。
我这次使用的开发环境是IAR 6.7,没有这个编译器的伙伴们,可以带官网下载,记住要下载ARM版本的,这个原因我就不多说了,前面我也有说到。
官方的库比较庞大,那么我们怎么利用库来快速上手呢。
首先我打开工程时的目录结构如下图:
我们的main函数,实现功能的c文件在如下图的画着黄色方框的位置:
点开这个gpio_example.c的文件,然后我们就可以来修改这个例程了。
首先我把例程除了sysclk_init();函数之外的都屏蔽掉了。然后我们自己就可以自己添加API函数实现相应的功能了。这次我实现的功能是点亮板上的LED。在点亮LED是我们需要用到两个函数:
ioport_set_pin_dir(xx,xx);
ioport_set_pin_level(xx,xx);

ioport_set_pin_dir(xx,xx);这个函数的功能一看名字就大概知道是干啥的了,就是设置某一个管脚的方向,xx是要填进去的参数,这些函数都是带参数的,有传入一个形参进去的,如果玩过st的stm32库的小伙伴就会很熟悉了。第一个参数填的的某一个管脚。第二个参数是管脚的方向。如:ioport_set_pin_dir(PIN_PC07, IOPORT_DIR_OUTPUT);就是把PORTC的第7个脚设置位输出。PIN_PC07可以在pio_sam4lc4c.h这个头文件找到定义,如下图:
第二个参数是管脚的方向,他有两个参数:
填IOPORT_DIR_INPUT是代表输入,填IOPORT_DIR_OUTPUT是代表输出。
其他管脚的初始化方向也是这样做的。

初始化管脚函数的底层函数是。我把他贴上来吧:
其实就是对ODER,STER这两个寄存器的操作。如果想设置输出,就对寄存器ODER置一,对STER清零,像GPIO_ODERX,X等于S时是代表置一,X等于C时代表清零。这个可以手册可以知道,如图:
ioport_set_pin_level(xx,xx);这个函数是设置某个IO口的电平状态。
同样这个函数也是带两个参数输入的。
第一个参数是选择管脚,第二个参数是设置IO口的电平状态。如:
ioport_set_pin_level(PIN_PC07,IOPORT_PIN_LEVEL_LOW);就是设置PORTC的第7个脚低电平。

在主函数我添加了3个函数,就可以实现点亮LED的功能了。因为LED是接PORTC07脚的,从评估板的原理图可以看到,如下图:
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SAM system */
        sysclk_init();

        ioport_set_pin_dir(PIN_PC07, IOPORT_DIR_OUTPUT);
        ioport_set_pin_level(PIN_PC07, IOPORT_PIN_LEVEL_LOW);

        while (1) {
                 }
}

下面,贴上测试图:
小黄灯点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顶一个。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