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的差分管脚和单端信号需要相隔一定数量的PAD,这个 ...

楼主(2014-11-10):
LVDS的差分管脚和单端信号需要相隔一定数量的PAD,这个“数量”是怎么衡量的?
LVDS的差分管脚和单端信号需要相隔一定数量的PAD,这个“数量”是怎么衡量的?

网友A:
datasheet上有说明;不同系列可能会不同,所以才会说“一定数量”,而没有说一个固定的数,一般不能小于2个pad。具体除了查找手册以外,还可以在分配引脚后在QII之中run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