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
求高手帮忙分析这个电路的原理。

网友:
Q1Q2和两支普通双极型三极管构成的达林顿电路并无二致。事实上这里采用结型场效应管实在是浪费。
注意负载上电流与R1上电流相等,因此这是包括运放在内的大环路电流负反馈,负载上电流几乎完全由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电压决定,所以才有了负载方框左边的公式。

网友:
1、负反馈接法的电路,在此条件下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等电位,因此R1上端电压≈Vin。
2、考虑晶体管 I(g)< 3、说该电路是“大电流”,因Vin不能超过正电源电压15V,输出电流再大也不可能超过15V/100Ω=0.15A(且不考虑器件/电路上的折扣)。
4、没看出该电路怎么“双极型”了,它显然无法输出负电流。

网友:
补充:当Vin升至10V时,R1上已需承受1W的功率,该电路的输出不能超过100mA。
又及:电路设计时,所选电阻的标称功率一般取实际使用功率的2~3倍,以求长期工作可靠稳定。

网友:
一个负反馈电流源电路,最大不能承受150毫安的电流,称不上是一个大电流 源,仪表中常用

网友:
称不上是一个大电流 源,仪表中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