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件ccs v 5.1的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建立target Configuration没有msp340的具体型号

网友A:
建工程时会有相应的选项的,放心吧,肯定有具体的型号

网友B:
给你几个图片,你看看就会知道为什么没其它选项!

选择MSP430时,是用于自定义的430 CPU,这个选项仅用于非常熟悉的高手,或CCS列表中不支持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几个图片,你看看就会知道为什么没其它选项!

不会呀,我学长的出现了具体型号,而且我只有msp430,没有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工程时会有相应的选项的,放心吧,肯定有具体的型号

这不是建立工程吗?

网友:
关键是我只有msp430

网友:
这是我的CCS界面,用的是V6,原来用V4及V5时也都会出现器件列表。

你对照一下,看有没有区别。

或者, 你在安装时存在安装不完全的情况。

最好重新下载个V6版的,重新安装

网友C:
你是安装的时候,没安430的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安装的时候,没安430的驱动吧

不会吧,我的msp可以连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