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总线技术的一个疑问

楼主:
请教大家了,前段时间用LM3S8962自带的CAN接口开发了一个小的运用,现在该系列也不好购买了。开发新的运用决定用CAN独立控制器SJA1000,在看SJA1000资料的时候,资料里说到SJA1000其中的一个扩展功能是:“单次发送,无重发”。这个单次发送,无重发应该怎样理解呢 ?是指在发送时总裁丢失时不能够自动重新发送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发送一桢数据后为了保证可靠发送不是还要去监视是否发生了总裁丢失吗?如果真发生了总裁丢失还得在应用程序里面重新发送一次.这样不是比总裁丢失能够重新发送更麻烦吗?既然说SJA1000符合CAN2.0B,又怎么不能够自动重新发送呢?

网友A:
可以把你看到的这个文件发上来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你看到的这个文件发上来看一下吗?

发送上来了 ,其实只要是介绍SJA1000的文档资料都有怎样的描述:单次发送(无重发)

网友A:
查了一下资料,我的理解是,单次发送 Single-shot transmission 是支持模式之一;默认情况下,发送出错是需要重发的,但通过配置也可以让出错之后不重发,这个模式的目的是在安全要求不高指令的情况下即便出错也可以不自动重发,而采用手动重发。

网友:
那个pelican模式是用来调试或者复杂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资料,我的理解是,单次发送 Single-shot transmission 是支持模式之一;默认情况下,发送出错是需 ...

谢谢!我也仔细看了下,应该是你说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