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电源的拓扑属于什么?

楼主:
下面这个电源的拓扑属于什么?正激?

网友A:
正激电源不但只看变压器的属于正激,还要看在初级开关管导通时向次级传送能量,正激在次级必须有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激电源不但只看变压器的属于正激,还要看在初级开关管导通时向次级传送能量,正激在次级必须有个电感

我现在设计计算这个变压器,有没有可以参考的计算步骤,或者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激电源不但只看变压器的属于正激,还要看在初级开关管导通时向次级传送能量,正激在次级必须有个电感

实际上是把原来12V输入的电源修改成24V输入,我现在想不改变原边线圈匝数,降低副边匝数到一半。以前匝比是10:25:25。是否可行?

网友C:
如果这个电路牵扯到电源,它应该是驱动部分。与正激反激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是把原来12V输入的电源修改成24V输入,我现在想不改变原边线圈匝数,降低副边匝数到一半。以前匝比 ...

如果磁芯和骨架都不变,只是增大输入电压是可以的,但要整个的注意功率增大后变压器会出现发热啸叫等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个电路牵扯到电源,它应该是驱动部分。与正激反激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个是驱动电源,用它的副边输出25V,然后用稳压管得到+15,然后剩下来的做负压。是一个IGBT驱动小板上面的DC/DC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磁芯和骨架都不变,只是增大输入电压是可以的,但要整个的注意功率增大后变压器会出现发热啸叫等现象 ...

磁芯骨架都不变。明天试验一下。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芯骨架都不变。明天试验一下。谢谢大神指点

磁芯、骨架、驱动频率占空比(扣除死区后的)都不变,电源电压加倍,初级匝数应该也加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磁芯、骨架、驱动频率、占空比(扣除死区后的)都不变,电源电压加倍,初级匝数应该也加倍。

哦哦,那这样得重新打样了,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哦,那这样得重新打样了,呵呵

“我现在想不改变原边线圈匝数,降低副边匝数到一半”
难道降低两个副边匝数不需要打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想不改变原边线圈匝数,降低副边匝数到一半”
难道降低两个副边匝数不需要打样么?

现在有旧的样品,如果是减少绕组,我自己可以拿旧变压器减少线圈就可以了,增加就难度太大了,手头没这个漆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