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28027出现问题

楼主:
通过CCS5.4调试TMS320F28027出现warning #10247-D: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csm_rsvd"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warning #10247-D: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csmpasswds"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怎么回事,求救

网友:
CMD文件没有给“csm_rsvd”划分地址

网友:
那请问怎么改啊???

网友:
可以再找其它的CMD文件试一下。如果你会修改CMD文件的话,加入csm_rsvd即可。
再或者,程序中不要用csm_rsvd这部分。

网友:
可能楼主用的是在RAM中调试的CMD吧。换成F28027.CMD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