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存不存在otg线可以同时给主机和设备同时供电呢?

楼主:
最近画了个板子,mcu是107的,带otg功能,usb供电。此micro usb口用来外接设备,原本是看到网上有带otg供电的数据线好买才这样设计的。
结果仔细一看,此数据线只能给设备供电,无法给主机供电。

想问下究竟存不存在otg数据线能同时给主机和设备供电呀?如果没有的画,怎么自制根,请给个电路吧,或者提供其他解决方案。请路过的大神看下,多谢啦!

网友A:
OTG线加个USB公口,把地线与电源线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OTG线加个USB公口,把地线与电源线接上

那只能给设备供电,无法给作为主机的板子供电

网友B:
目前,这种线,市面上没有。而且,据说和主设备本身的设计有关。一种思路是再扩展一个USB,来取电。如果是主设备自身限制,还是不能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这种线,市面上没有。而且,据说和主设备本身的设计有关。一种思路是再扩展一个USB,来取电。如果是 ...

恩,最近也把usb协议仔细分析了下,作为主机可以给设备充电,但不好给作为主机的板子充电。目前我的想法是,要不把市场上买的线改下,利用id线把板子主机设备进行切换,再利用电容的充放电补充。也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首先你的usb主设备,如平板,插上otg线后,自动激活了内部5V升压电路,即由电池3.7V升为5V给从设备供电,此时如果强行给平板usb口供5V,有可能烧坏平板。如果要同时给主从供电,那需要改下主设备电路,如改一下平板的otg电源部分电路,使之不触发OTG升压,内部电源通路选择给电池充电的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usb主设备,如平板,插上otg线后,自动激活了内部5V升压电路,即由电池3.7V升为5V给从设备供电,此 ...

也就是说我主板如果就是5V供电的,而且唯一供电方式是usb供电,那带供电的otg线可以直接用来给他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