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运行后出现这个错误是啥意思?

楼主:
ccs5.5运行后出现这个错误是啥意思?

设置问题还是数据存放问题?有么有大神解决下?叩谢!

网友:
是仿真器没有连上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深表同情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运行”后,是进入调试时遇到的情况。

检查你的仿真器是不是XDS560?

网友:
看上去是没识别仿真器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