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2R,2E,R广播,E接收计算LQI,反馈给C,偏差较大,有遇到这种情况么?

楼主:
1C,2R,2E,R广播,E接收计算LQI,反馈给C,偏差较大,有遇到这种情况么?寄存器读取数据偏差较大,后续的一些滤波算法也没法使用,各位大牛给说说,谢谢!

网友:
这个LQI的计算本来就偏差较大,除非传输环境很理想。而在实际应用中,数据传输受环境及系统内噪声的影响很大,而且很可能是动态变化的,故而LQI值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
那要怎么计算rssi值,并且E和R的位置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