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Atmega 168通訊問題

楼主:
我是單片機的新手,我要利用藍芽與電腦做連結且與MCU1通訊,再藉由MCU1 對MCU 2345做通訊,目前MCU1對MCU2345用MAX483通訊IC做UART的串口通訊,現在我的問題是要如何把藍芽裝置在MCU1上因為RX TX已被用掉了 以及程式如何編譯 感謝

网友:
用一般接口模拟串口

网友A:
如果希望速度快一点,可以用SPI接口的UART扩展芯片。如果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普通IO进行模拟,需要占用2个IO、1个定时器(2个通道)、一个外部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希望速度快一点,可以用SPI接口的UART扩展芯片。如果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普通IO进行模拟,需要占用2个IO、1个定时器(2个通道)、一个外部中断。
可以說清楚易詳細一點嗎??  我剛接觸新手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說清楚易詳細一點嗎??  我剛接觸新手抱歉...........................................................................................................................................................................................................................................................................
不知道你需要了解哪方面,模拟串口还是串口扩展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需要了解哪方面,模拟串口还是串口扩展芯片?
擴展晶片的硬體接法與用法,模擬串口也可以告訴我嗎?? 感謝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擴展晶片的硬體接法與用法,模擬串口也可以告訴我嗎?? 感謝大大
串口扩展芯片用的不多,网上容易找到的有GM8125(1个串口扩为5串口)、ZLG9518S(SPI扩展8串口)等。

模拟串口的程序网上不少,很容易找到。在Arduino中就有软件串口的例程,可以参考。

《AVR单片机专题精讲》一书中也专门介绍了AVR单片机的软件串口的几种不同用法。相关例程放在附件,你可以参考,还带有Proteus仿真程序。详细说明就看看书里面的讲解了。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213927.html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我在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扩展芯片用的不多,网上容易找到的有GM8125(1个串口扩为5串口)、ZLG9518S(SPI扩展8串口)等。

模拟串口的程序网上不少,很容易找到。在Arduino中就有软件串口的例程,可以参考。

《AVR单片机专题精讲》一书中也专门介绍了AVR单片机的软件串口的几种不同用法。相关例程放在附件,你可以参考,还带有Proteus仿真程序。详细说明就看看书里面的讲解了。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213927.html
請問用擴展晶片的電路接法,與程式撰寫能給我一些參考資料嗎?? 我現在要用MCU1同時接藍芽與RS-422的串口 我可以提供我現有的程式給你參考 我是新手 很多問題需要大大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