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不了中断

楼主:
@ienglg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还是不行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 ...

按照附件中的修改吧。

网友B:
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

进入不了中断程序,帮我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入不了中断程序,帮我看看

少了 GPIO_EXTILineConfig();看看 STM32 中关于 EXTI 部分的例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少了 GPIO_EXTILineConfig();看看 STM32 中关于 EXTI 部分的例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include"exti.h"
void  EXTI_Config(void)   //外部中断配置 PC13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EXTI LINE GPIO CONFI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C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EXTI LINE MODE CONFI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为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出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使能中断线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参数初始化中断寄存器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nclude"exti.h"
void  EXTI_Config(void)   //外部中断配置 PC13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3);
添加到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3;
之前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3);
添加到

加了,还是不行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3);
     /*EXTI LINE MODE CONFI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为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出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使能中断线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参数初始化中断寄存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