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音频功放声音最大时喇叭有吱吱的声音?

楼主:
       找大侠帮帮忙,设计的音频功放声音最大时有时有吱吱的声音!其他歌曲没有,现在找到一首:蔡琴-把悲伤留给自己 就有吱吱的声音
      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
使用集成电路做的功放,外围电路按照手册做就行。布线上也没有太多苛求。

声音大时出现问题,很有可能是电源供电引起的。将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加大、电源供电内阻减小。

网友:
还有个可能,就是喇叭。

当喇叭的意圈活动到最大时,有可能碰到磁铁等而发出噪声。

网友A:
我试过公司里所有内阻是4欧的,不管是3W的还是15W的都有这种现象,大概有4中喇叭,接在别的功放上没有这种现象,声音就像喇叭皮噗噗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公司里所有内阻是4欧的,不管是3W的还是15W的都有这种现象,大概有4中喇叭,接在别的功放上没有这种 ...

那么你就要用信号发生器作为信号源,正弦波送放大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了。

网友B:
是不是布线上的问题?即输出部分和输入部分的耦合

网友C:
供电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有可能是自激引起,低频自激喇叭会动,会响,有吱吱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布线上的问题?即输出部分和输入部分的耦合

      芯片公司提供的demo板,布线上确实没注意太多规则,输入输出离得很远,只是OUT+与OUT-在上下二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有可能是自激引起,低频自激喇叭会动,会响,有吱吱的声音。

只有蔡琴—把悲伤留给自己的高潮才会出现,我把电源电容加到2700UF了,现在还有这种现象!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问题解决了,是下载的音乐本来就在那时有吱吱的声音!

网友:
晕,只有个别音源有问题显然是音源本身的问题,干电路何事?这么简单的判别都……

网友:
彻底晕倒····

网友:
找个示波器,查看扬声器波形和IC出来的波形。查看PCB上哪里会出现问题。

网友:
高人,看大家讨论的过程中学到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