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407的TIM1和其他标准定时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
我用定时器做输入捕获,同样的程序,TIM3可以,TIM1就没有。
用的PB0管脚,正好是TIM3的chanel 3,和TIM1的channel2.

配置都一样,中断函数TIM1用的TIM1_CC_IRQHandler,
但是就是不进中断,改成TIM3的话就可以。。。
但此时TIM1还是在运行的,我看到CNT计数器一直在变化

这两配置还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你把你的配置发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它们不在一个时钟总线上 TIME1 在APB2上  TIME3在APB1上

网友:
改成TIM8也不行,情况和TIM1一样,TIM8的配置程序

        RCC->APB2ENR |= RCC_APB2Periph_TIM8;
        sys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TIM8);
        sys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TIM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sysPin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死区控制用。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器方向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41;   //Timer clock = sysclock /(TIM_Prescaler+1) = 2M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Init(TIM8,&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TIM8,&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8, TIM_TS_TI1FP1);
  TIM_SelectSlaveMode(TIM8, TIM_SlaveMode_Reset );//触发方式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8,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 TIM_IT_CC2);
  TIM_ITConfig(TIM8, TIM_IT_CC2, ENABLE);

stm32fIntEnable(TIM8_CC_IRQn, INT_PRIO_1MS);

  TIM8->CR1 |= TIM_CR1_CEN;

网友:
TIM3的配置程序修改了
RCC->APB1ENR |= RCC_APB1Periph_TIM3;
stm32fIntEnable(TIM3_IRQn, INT_PRIO_1MS);

其余就是TIM8->TIM3,
channel从2->3

网友:
我怀疑是APB2有什么问题
可是我用了一个USART1,也是APB2上的,可以读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配置发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它们不在一个时钟总线上 TIME1 在APB2上  TIME3在APB1上

我上了配置了,帮我看看啊,大侠

网友A:
如果引脚的时钟配置好,复用功能定义,定时器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互补输出允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引脚的时钟配置好,复用功能定义,定时器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 ...

我这个是捕获,为什么要配输出呢?

网友:
不好意思 刚才看错了
看一下手册反向引脚是否能够进行捕获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刚才看错了
看一下手册反向引脚是否能够进行捕获功能

您好。

请问是啥意思啊?

是说这个引脚吗?PB0这个引脚可以捕获的,我用TIM3定时器,还是这个引脚,可以捕获。

还是说TIM1和TIM8的channel2不能用于捕获?

网友:
没人回答吗

网友:
确认了一下PB0为PWM反向输出引脚(TIM2_CH2N/TIM8_CH2N ),如果捕获的话需要使用使用TIM2_CH2/TIM8_C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