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进入中断,返不会来,怎么改啊

楼主:
/*实现功能:按键之前D2常亮;
            按下INT2键(C13端口,对应EXTI13外部中断线),进入中断程序D2常灭*/
#include "stm32f10x.h"
/*****************************/
void LED_GPIO_Confi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开启GPIO_G外设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板上LED编号 D2        PG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引脚速率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_G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4);                                                 //点亮D2

    }
void NVIC_Config(void)        //NVIC中断控制器初始化配置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15_10_IRQn;        //设定中断源为EXTI1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中断占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副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_Config(void)   //外部中断配置        PC13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NVIC_Config();
         /*EXTI LINE GPIO CONFI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C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EXTI LINE MODE CONFIG*/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为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出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使能中断线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参数初始化中断寄存器
}
EXTI15_10_IRQHandler() //外部中断13中断服务函数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RESET)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3);
                    GPIO_ResetBits(GPIOG,GPIO_Pin_14);                                                 //点亮D5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
        }

int main()
        {
          LED_GPIO_Config();
          EXTI_Config();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