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3 自带eeprom 代码烧写时被擦除

楼主:
第一次接触pic16f1933(自带256字节eeprom),往eeprom写数据,读数据正常。
但是,当我重新烧写代码以后,eeprom里的值被擦除了,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问题么?

网友:
是否清除EEPROM中的数据由编程时的设定决定,仔细看看烧录软件的选项吧。

网友:
烧写代码的时候可以设置一下选项,保护一下EEPROM。

网友:
以pickit3为例,其它仿真器也类似。

网友:
我用的时PIC16F1933,可是不知道他内部还有EEPROM啊,还有256字节啊!!!!回去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