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接收到路由广播的信息以后,计算rssi,但是数据有的时候正常,有的时候不正确??

楼主:
Zstack中:终端接收到路由广播的信息以后,计算rssi,但是数据有的时候正常,有的时候不正确??怎么回事啊?

网友:
正常,无线传输受环境影响很大。

网友:
RSSI和环境影响很大,所以值跳变的厉害是很正常的。这个值其实只能大概的表示距离的远近,不能精确定位。

网友:
看好多人都用rssi做定位,但是没有具体实现效果的,估计度不行,用别的方法TDOA等算法太复杂了,不用精确定位,模糊距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