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5703137的I2C应用

楼主:
TMS5703137的I2C应用,好像官方没有提供例程。不
知道哪位大侠做过这块,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好久没看到这个板块有人啦,只不过手边没有电脑不能帮您,你可以在deyisupport中Hercules板块就行提问,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A:
HALCoGen自带的历程里面就有啊。
安装好HALCoGen以后, 在......\ti\Hercules\HALCoGen\v04.01.00\examples\TMS570LS31x_21x 目录下面就能找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LCoGen自带的历程里面就有啊。
安装好HALCoGen以后, 在......\ti\Hercules\HALCoGen\v04.01.00\example ...

谢啦

网友:
HALCEN里面的例子不能使用,SCL连波形都没哟有,哪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各位大侠:
使用TMS570LS3137,用Hercules设置MASTER,然后使用Hercules中提供的几个例子,均无法正常发送数据,程序总是停在发送状态标识哪里,SCL连波形都没有。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其中:Hercules中的SDA设置各种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