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传感器可以在水里工作吗?

楼主:
各位大神,
小妹新来的,想问下心电传感器能不能在水里工作,比如给游泳的人身上弄两个电极测量心跳,可行吗?
如果不行用什么传感器合适呢?
sunnto的心率带是可以在水下工作的,谁知道它是用了什么传感器?

谢谢啦~

网友A:
关键词:反射式,百度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反射式,百度之。

果然是医疗电子界的牛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医疗电子界的牛人

丁丁莫要笑话我,我也就是知道一点点罢了。。。。。。

网友C:
要用适当的结构防止水浸才行,否则微弱的心电信号会被短路,而常规的心电电极(注意那不是什么传感器)是开放式结构的,下水就会短路。
仔细看看心率带的电极和普通电极有什么差别就该明白了。

网友:
红外式之类的非接触心率传感器只要是密封的,就可以在水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丁丁莫要笑话我,我也就是知道一点点罢了。。。。。。

大牛!

网友A:
LS的chunyang才是大牛,我只是末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chunyang才是大牛,我只是末学~

真的?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反射式,百度之。

谢谢~
反射式是光电传感器吗?Tomtom的心率表是用的这个
光电传感器可以放在胸口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用适当的结构防止水浸才行,否则微弱的心电信号会被短路,而常规的心电电极(注意那不是什么传感器)是开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不过看Sunnto的心率带,一代和二代都不能游泳的时候用,三代才实现了游泳可测心率,究竟是用了什么电极什么传感器?
哪位大神知道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
反射式是光电传感器吗?Tomtom的心率表是用的这个
光电传感器可以放在胸口测么?

是的,可以参考红外反射式。另外你上面提到的电极一般是Agcl的,测量的时候本身取的两点就是电势差,水导电性能比较好,信号没有参考是得不到心电信号的。

网友E:
用光电的,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参考红外反射式。另外你上面提到的电极一般是Agcl的,测量的时候本身取的两点就是电势差,水导电性能比较好,信号没有参考是得不到心电信号的。
谢谢各位大神的热心回答,在淘宝上买到了松恩电子的一个光电传感器,初步测试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光电的,可以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