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编译Ncurses库出错,CC求助~~~

楼主:
编译器用的Hel2416提供的arm-linux-gcc

1.#./configure  CC=arm-linux-gcc --host=arm-linux --enable-widec --with-shared --prefix=/home/casy/work/help2416/target-arm

第一步成功了.

2. # make HOSTCC=gcc CXX=arm-linux-c++
第二部总是出错,
错误如下:
In file included from ./tinfo/comp_hash.c:42:0:
../ncurses/curses.priv.h:1082:1: warning: parameter names (without types) in function declaration [enabled by default]
../ncurses/curses.priv.h:1083:1: error: unknown type name ‘wint_t’
make[1]: *** [make_hash] Error 1

网友:
make HOSTCC=gcc CXX=arm-jyxtec-linux-gnueabi-c++ 换成这个也是同样的错误..

网友:
同求,以前自己制作交叉编译器也没成功,也是卡在某些全盘搜索都找不到的头文件

网友A:
请在我提供的虚拟机下边编译,或者参考手册上描述的,把开发环境所必须的依耐先安装好!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在我提供的虚拟机下边编译,或者参考手册上描述的,把开发环境所必须的依耐先安装好!

我虚拟机试过了,还是不行,源文件里可能有C++代码,可能是编译器不支持吧?试过了高版本的编译器还是不行
折腾了几天了,很是郁闷啊!!
你有没有编译好的库libncurses.so.5?

gitee/casy

网友:
编译这个库的时候有些小插曲,我选择的最高的5.9版本,编译总是报错,换另一台PC上的编译器也不行,后来下载低版本的5.6版本,还是不行,最后选择5.8的,幸好编译通过。前后折腾了一天时间。
将压缩解压,配置,编译,安装:
./configure --host=arm-arago-linux-gnueabi --prefix=/home/share/caizhiwei/sql/target-arm/ncurses --enable-widec  --with-shared
make && make install

gitee/c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