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MS320VC5509/A的中文资料

楼主:
最近学习使用5509芯片处理数据,因之前没有接触过DSP芯片,很是陌生,英文资料看起来费劲啊,还忘大侠们提供此芯片相关中文资料供学习、参考,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先看英文的数据手册吧,躲不过的,看段时间,推荐彭启琮老师翻译的数据手册《TMS320 55X 系列的 cpu 与外设》,翻译的很到位

网友:
一些小建议:
1.对一个芯片的了解,可以先看看datesheet就可以,对性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目录结构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查看详情
当然,对一些CPU性能的介绍,google上其实也有不少中文资料的
2.具体需要使用到某个模块的时候,再去看相应模块技术参考手册(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带着问题去阅读,理解起来,会容易得多:
查看详情
3.其实光看手册和资料,任何人也会感觉太过于抽象,所以,如果有实际的开发板或者硬件,跑一下上面的例子和应用,看例子是理解起来最容易,简单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