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给MSP430增加一个额外的组件,可节省 30% 甚至更多电量!

楼主:
作者:Aaron Paxton

      如果我告诉您增加一个额外的组件可以为您的MSP430节省 30% 的电量消耗,你相信吗?虽然这有点难以置信。但这完全是有可能的。看看Aaron Paxton是如何做到的,,,,,,

       没错,当您想到TI一流微控制器MSP430时,低功耗是首先浮现在脑海的特性之一。毕竟,这是就MSP430在电池供电应用中如此受欢迎的原因。您可通过限制电池流耗,有效延长您应用的电池使用寿命。鉴于锂离子电池技术的缓慢发展步伐,当务之急是通过限制功耗来为您的应用实现最佳电池使用寿命。

      如果我告诉您增加一个额外的组件您可节省 30% 甚至更多的电源呢?没错,增加一个附加组件确实有助于将电池使用时间延长几小时。我知道您肯定会认为这有点难以置信。但我敢保证这完全有可能。

这正是稳压器的用武之地。

      通常在小型便携式应用中,最简单明了的方法就是直接将MSP430连接至电池。毕竟,MSP430 具有宽泛的工作电压(1.8 至 3.6V),这取决于您想让您的内核在多大频率下运行。如下图所示。

例如,我们可以在无需任何额外稳压情况下,使用两节1.5V碱性纽扣电池给MSP430F2274供电。电池提供的3V电源可在几乎所有系统频率下为MCU供电。但是,在16MHz频率下运行系统时需要最低3.3V的电源电压。

当查看不同电源电压(系统频率组合)下的流耗时,事情就变得有意思了。查看下图 2 和下图 3:

      一看您就会明白,在特定频率下,如果增加电源电压,流耗就会随之上升。反过来,如果我们让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增加工作频率,流耗也会上升。从以上观察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为MSP430供电的方法有高效率与低效率之分。若提高电源电压,您可能会消耗更多不必要的电流。

       让我们回到实例中来。如果用3V电压电源为运行在1MHz频率下的MSP430供电,我们希望工作模式电流为390uA,如下表所示。但是请记住,在1MHz频率下,如果我们不对编程闪存进行规划,工作电压可能就是1.8与3.6V之间的任意值。如果将电源电压从3V降到2.2V,流耗就会降至270uA。这就是超过30%的流耗降低!想想这会对电池使用寿命有何影响。

不同工作频率下的流耗稳压器有助于获得这种效率。稳压器可通过降低电池提供的电源电压来降低 MCU 所消耗的电流。

网友:
这里的稳压器指DCDC还是线性稳压器。线性稳压器效率那么低,430功耗减少了,但是稳压这块功耗增大了很多啊。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考虑过稳压的功耗?

网友:
关键是稳压器本身就有漏电流~~~

网友:
我也是这个意思,稳压的功耗?

I like you, but just like you !
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
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考虑过稳压的功耗?

稳压的功耗确实是个问题,另外一个帖子这里有说明

网友:
文章的意识是430是宽供电电压的,所以可以不要稳压器,直接电源供电。
但是锂电池充满是4.2V,如果用2节单电池,或者3V铁锂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