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不同数据类型之间赋值应该注意些什么?

楼主:
之前做一个项目 老有些小问题 最近做程序优化发现可能是不同数据类型之间赋值导致数据异常
想请教下各位 你们一般在做不同数据类型进行运算后再赋值要做些什么处理?
今天我就发现一处问题 A为float UA为Uint16无符号16位整形
A=2048-UA后 A数据异常(UA为0-4096) A会出现65535附近的数

Sur

网友:
还有问下28335 如果没加FTU_32的数学库就进行float和float的除法会导致数据出错吗???

网友A:
是会出问题,一般涉及到时都会比较小心求证,仔细检查,不然后面的结果很多都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会出问题,一般涉及到时都会比较小心求证,仔细检查,不然后面的结果很多都会有问题

那能简单说下你的经验或者做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