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中的程序中怎么样可以用程序设置断点

楼主:
我想在单片机的程序中用程序设置断点,把它烧写进单片机内部,在遇到这段代码的时候就停止,
然后通过串口发送一个数据就可以继续执行我的下面的程序(或者说程序停止后按任意按键程序继续执行);
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经验的,跪求!!!!!!!!!!!!!

网友A:
stc15f或sst带仿真功能

网友:
你所说的单片机”停止“概念不清楚,或者说是有问题。

你说的应该是通过串口向单片机发送指令的问题。单片机接收到指令后应该应该进行判别,进而按指令进行工作。

在没有接收到指令时,一般情况下单片机会进行循环显示、键盘扫描等工作(或者查询一些状态或中断)。当发生中断时转去处理中断,当然也包括处理串口中断。
..........

网友B:
如果是使用仿真器,那么很容易实现断点功能,也不需要串口发命令。这种方式最简单,也可以随时设置断点。

如果是不使用仿真器,自己实现这样的功能,可以写一个函数,插入到需要停止的位置。函数在等待串口的信号。这样不太灵活,修改断点需要重新编译下载,但是可以实现自己特殊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15f或sst带仿真功能

大哥!能不能说集体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使用仿真器,那么很容易实现断点功能,也不需要串口发命令。这种方式最简单,也可以随时设置断点。
...

大哥啊,终于有人知道我的想法了
我就是要想实现没有仿真器的情况下,能够用一条语句来实现断点,然后通过串口来发送继续执行程序
我看到位老师写了break point;这样一个词语就实现了,不知道他怎么实现的,然后在串口发送了07就继续执行程序

大虾!你有这方面的资料没有或者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啊,终于有人知道我的想法了
我就是要想实现没有仿真器的情况下,能够用一条语句来实现断点,然后通 ...

自己写一个,不是太难吧。

比如:

void breakpoint()
{
  bit sav_es = ES;

  ES = 0;
  while(1)
  {
    if(RI)
    {
      RI = 0;
      if(SBUF == 0x07)
        break;
    }
  }
  ES = sav_es;
}

没有实际测试,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网友C:
把那个函数写进去之后到了,执行到这条函数时就会停下来么?
bit sav_es;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函数写进去之后到了,执行到这条函数时就会停下来么?
bit sav_es;是什么意思呢

先保存一下串口中断使能位,然后关闭串口中断。

然后就是等串口的数据了,直到收到你希望的数据在退出。当然串口需要先初始化好才行。

理论上这样可行,实际效果需要你调试一下。

网友:
先研究下

网友:
break;语句是跳出while循环么?

网友B:
给你一个例子,可以在proteus中仿真。当运行到breakpoint函数后,程序就停下来,需要在虚拟终端中输入数字7,才会继续运行。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ED = P0^0;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D;
  TR1  = 1;
}

void delay(long dt)
{
  while(dt > 0)
  {
    dt--;
    _nop_();
  }
}

void breakpoint()
{
  bit sav_es = ES;

  ES = 0;
  while(1)
  {
    if(RI)
    {
      RI = 0;
      if(SBUF == 0x37)
        break;
    }
  }
  ES = sav_es;
}

void main()
{
  int i;

  uart_init();

  while(1)
  {
    for(i = 10; i > 0; i--)
    {
      delay(1000);
      LED = !LED;
    }
    breakpoint();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例子,可以在proteus中仿真。当运行到breakpoint函数后,程序就停下来,需要在虚拟终端中输入数字7 ...

在此谢谢大侠了

网友A:
没有硬仿真就只能从串口发数据来分析了,单步不是特别需要.

网友:
大虾!你真是大师啊,可以执行了,
大侠有事向你求教!
帮我看看我附件里的程序,为什么编译会出现如下警告!而且调试不成功
linking...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IRVALUE
    MODULE:  main.obj (MAIN)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IRVALUE
    MODULE:  main.obj (MAIN)
    ADDRESS: 0120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IRVALUE
    MODULE:  main.obj (MAIN)
    ADDRESS: 0134H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IRVALUE
    MODULE:  ir.obj (IR)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IRVALUE
    MODULE:  ir.obj (IR)
    ADDRESS: 00C4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IRVALUE
    MODULE:  ir.obj (IR)
    ADDRESS: 00D7H
Program Size: data=12.0 xdata=0 code=381
creating hex file from "Pro"...
"Pro" - 0 Error(s), 6 Warning(s).

流水灯 - 用红外遥控来控制灯的流动方向 - 副本.rar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硬仿真就只能从串口发数据来分析了,单步不是特别需要.

对于一个复杂的程序该怎么仿真呢?
而且有用到许多的定时器中断,外部中断还有串口,这个需要用串口来仿真我都蒙了
不知道从何入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于一个复杂的程序该怎么仿真呢?
而且有用到许多的定时器中断,外部中断还有串口,这个需要用串口来仿 ...

对于51单片机,我记得以前SST的51单片机支持下载一个固件,就可以通过Keil仿真。支持断点等功能,但是只支持SST的51单片机。

此外还有ISD51,也是通过软件方式仿真和设置断点,它支持的单片机要多一些,但是速度比较慢。具体你可以看看keil的帮助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51单片机,我记得以前SST的51单片机支持下载一个固件,就可以通过Keil仿真。支持断点等功能,但是只 ...

恩,我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