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 Qtimer 的简单应用

楼主:
不懂的时候看看别人写的文章,然后发现写的真棒,就转载了,很少自己去写,主要写的太差了,语言组织能力实在烂的可以,怪不得语文很少及格,诶。。。。
要是写的不好,求大神指出,谢谢
      qtimer 很像单片机里面的定时器,设定时间间隔,超时了就会发出一个信号(timerout()),通知你时间到了。这时候便会自动执行你自己定义槽函数,

当然首先你要连接相应的信号与槽,所以最简单定时器应用就应该是这样

                                                   QTimer *timer = new QTimer( myObject );
                                   connect( timer, SIGNAL(timeout()), this, SLOT(timerDone()) );                                   timer->start( 2000, TRUE ); // 2秒单触发定时器这里的TRUE表示只触发一次,事实上还有一个静态函数可以达到这样的单处罚效果 singleShot(),使用方法如下: #include <qapplication.h> #include <qtimer.h>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QApplication a( argc, argv );            QTimer::singleShot( 10*60*1000, &a, SLOT(quit()) );//quit为退出线程                ... // 创建并且显示你的窗口部件            return a.exec();        }如果想循环出发就只需要设置为FALSE即可。
如果想要相对复杂一点的定时器,每一次的定时时间不一样,qtimer类也提供了一个函数changeInterval (msec),单位为毫秒放在定时器的槽函数中
changeInterval (1000);下次定时时间为一秒

那如果不像要这个定时器了,则停止定时器 stop();

最后提供一个例子,来源于官方,
Hello, World
This example brings up the words "Hello, World" moving up and down, and in different colors.

Header file:

/****************************************************************************** $Id:  qt/hello.h   3.0.5   edited Oct 12 2001 $**** Copyright (C) 1992-2000 Trolltech A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le is part of an example program for Qt.  This example** program may be used, distributed and modified without limitation.*******************************************************************************/#ifndef HELLO_H#define HELLO_H#include <qwidget.h>class Hello : public QWidget{    Q_OBJECTpublic:    Hello( const char *text, QWidget *parent=0, const char *name=0 );signals:    void clicked();protected:    void mouseReleaseEvent( QMouseEvent * );    void paintEvent( QPaintEvent * );private slots:    void animate();private:    QString t;    int     b;};#endif

Implementation:

/****************************************************************************** $Id:  qt/hello.cpp   3.0.5   edited May 7 17:30 $**** Copyright (C) 1992-2000 Trolltech A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le is part of an example program for Qt.  This example** program may be used, distributed and modified without limitation.*******************************************************************************/#include "hello.h"#include <qpushbutton.h>#include <qtimer.h>#include <qpainter.h>#include <qpixmap.h>/*  Constructs a Hello widget. Starts a 40 ms animation timer.*/Hello::Hello( const char *text, QWidget *parent, const char *name )    : QWidget(parent,name), t(text), b(0){    QTimer *timer = new QTimer(this);    connect( timer, SIGNAL(timeout()), SLOT(animate()) );    timer->start( 40 );    resize( 260, 130 );}/*  This private slot is called each time the timer fires.*/void Hello::animate(){    b = (b + 1) & 15;    repaint( FALSE );}/*  Handles mouse button release events for the Hello widget.  We emit the clicked() signal when the mouse is released inside  the widget.*/void Hello::mouseReleaseEvent( QMouseEvent *e ){    if ( rect().contains( e->pos() ) )        emit clicked();}/*  Handles paint events for the Hello widget.  Flicker-free update. The text is first drawn in the pixmap and the  pixmap is then blt'ed to the screen.*/void Hello::paintEvent( QPaintEvent * ){    static int sin_tbl[16] = {        0, 38, 71, 92, 100, 92, 71, 38, 0, -38, -71, -92, -100, -92, -71, -38};    if ( t.isEmpty() )        return;    // 1: Compute some sizes, positions etc.    QFontMetrics fm = fontMetrics();    int w = fm.width(t) + 20;    int h = fm.height() * 2;    int pmx = width()/2 - w/2;    int pmy = height()/2 - h/2;    // 2: Create the pixmap and fill it with the widget's background    QPixmap pm( w, h );    pm.fill( this, pmx, pmy );    // 3: Paint the pixmap. Cool wave effect    QPainter p;    int x = 10;    int y = h/2 + fm.descent();    int i = 0;    p.begin( &pm );    p.setFont( font() );    while ( !t.isNull() ) {        int i16 = (b+i) & 15;        p.setPen( QColor((15-i16)*16,255,255,QColor::Hsv) );        p.drawText( x, y-sin_tbl[i16]*h/800, t.mid(i,1), 1 );        x += fm.width( t );        i++;    }    p.end();    // 4: Copy the pixmap to the Hello widget    bitBlt( this, pmx, pmy, &pm );}

Main:

/****************************************************************************** $Id:  qt/main.cpp   3.0.5   edited Oct 12 2001 $**** Copyright (C) 1992-2000 Trolltech A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le is part of an example program for Qt.  This example** program may be used, distributed and modified without limitation.*******************************************************************************/#include "hello.h"#include <qapplication.h>/*  The program starts here. It parses the command line and builds a message  string to be displayed by the Hello widget.*/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QApplication a(argc,argv);    QString s;    for ( int i=1; i;        if ( iisEmpty() )        s = "Hello, World";    Hello h( s );#ifndef QT_NO_WIDGET_TOPEXTRA   // for Qt/Embedded minimal build    h.setCaption( "Qt says hello" );#endif    QObject::connect( &h, SIGNAL(clicked()), &a, SLOT(quit()) );    h.setFont( QFont("times",32,QFont::Bold) );         // default font    h.setBackgroundColor( Qt::white );                  // default bg color    a.setMainWidget( &h );    h.show();    return a.exec();}

网友:
尼玛,怎么变得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