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无线主题征集】CC1101无线模块

楼主:
公司有个热计量的项目,刚开始的时候设计是使用的有线通讯的方式。后来,安装到现场,发现施工布线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改成了无线的方式。

于是设计了一个无线模块,模块使用的是433MHz,主芯片采用的是STM8L+CC1101的方式,数据采用透明传输。这样设计不需要改变原来的程序,只需要添加一个模块就可以了。

原理图参考的是TI的CC1101官方示例。

网友A:
谢谢共享,不过CC1101真心不好使,操作起来问题多多,实际的通信性能比不上同时间其他家的射频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共享,不过CC1101真心不好使,操作起来问题多多,实际的通信性能比不上同时间其他家的射频芯片。
1请教操作起来会出现什么问题?同时间其他家的射频芯片能举个例子吗?我最近正在选型,考虑使用CC1101

网友:
下来看一下,谢谢楼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