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研究自抗扰控制器的么?能指导一下么

楼主:
请问有大神研究“自抗扰算法”么   百度了一下   说是由PID演化而来的,菜鸟一枚,对实现原理不大懂,有大神愿意分析下么?谢谢

网友A:
抗干扰的方法很多,这个“自抗扰”的说法不够明确,实在难以猜断。抗扰,必须要看是什么类型的干扰,哪里来的干扰,干扰的性质和强度如何,没有这些数据就谈不上什么抗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的方法很多,这个“自抗扰”的说法不够明确,实在难以猜断。抗扰,必须要看是什么类型的干扰,哪里来 ...

多谢春阳大神的指教  我继续学习下  不懂的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