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无线温度采集系统求助

楼主:
   目前有个项目想用无线温度采集模块采集房间的温度(多点采集),然后将温度值送回到控制器中,在控制器收到温度后与设置的上限值进行对比,如果过温,则断开电源。 考虑过有限方案,布线很麻烦,而且不灵活。
   请问大神们有没有已经有的产品可以直接用的呢?

网友:
无线采集的确很方便,我有方案可以提供参考。有需要可以发消息。

网友:
用无线做温控也很简单,会用MCU就可以了,无线部分去买成品无线模块即可轻松解决。

网友:
买无线模块就好了

网友:
有的
直接用wifi模块 加温度传感器就得了

网友:
可以用CC2530,Zigbee 很容易就能实现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已经有成型产品了。可以交流

网友:
这个简单,可以用蓝牙,CSR的BLE芯片 功耗非常低,比TI低2/3,可以联系我做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