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spBerry Pi B+初体验

楼主:
今天,x宝买的树莓派B+到货了,到手后组装起来,这明显就是一个小型机箱呀

晚上照的,效果不好:

回了家就有点迫不及待了————
首先去树莓派官网下载RaspBian,下载zip包。下载完成后解压,居然有3G多
然后制作SD卡:(OS X系统下)
打开终端(Terminal):
1. 使用mount命令查看当前的存储设备。

localhost:Raspberry calf$ mount
/dev/disk1 on / (hfs, local, journaled)
devfs on /dev (devfs, local, nobrowse)
map -hosts on /net (autofs, nosuid, automounted, nobrowse)
map auto_home on /home (autofs, automounted, nobrowse)
2. 插入SD卡后,再次用mount查看当前的存储设备,找出SD卡的设备名称。
localhost:Raspberry calf$ mount
/dev/disk1 on / (hfs, local, journaled)
devfs on /dev (devfs, local, nobrowse)
map -hosts on /net (autofs, nosuid, automounted, nobrowse)
map auto_home on /home (autofs, automounted, nobrowse)
/dev/disk2s1 on /Volumes/NO NAME (msdos, local, nodev, nosuid, noowners)
以上可以确定SD卡的设备名称为/dev/disk2
3. 在设备已经挂载的情况下是无法直接读写设备的,因此需要卸载SD的挂载点
localhost:Raspberry calf$ diskutil unmount /dev/disk2s1
Volume NO NAME on disk2s1 unmounted
4. 切换到root用户以便将文件写入SD卡(使用sudo -i)
localhost:Raspberry calf$ sudo -i

WARNING: Improper use of the sudo command could lead to data loss
or the deletion of important system files. Please double-check your
typing when using sudo. Type "man sudo" for more information.

To proceed, enter your password, or type Ctrl-C to abort.

Password:
5. 使用dd命令执行写入操作。
localhost:~ root# dd if=/Users/calf/Raspberry/2014-09-09-wheezy-raspbian.img of=/dev/disk2 bs=512
6400000+0 records in
6400000+0 records out
3276800000 bytes transferred in 1920.179371 secs (1706507 bytes/sec)
localhost:~ root#
写入时间漫长,慢慢等待吧。
写入完成后,系统多了个boot盘
localhost:Raspberry calf$ mount
/dev/disk1 on / (hfs, local, journaled)
devfs on /dev (devfs, local, nobrowse)
map -hosts on /net (autofs, nosuid, automounted, nobrowse)
map auto_home on /home (autofs, automounted, nobrowse)
/dev/disk2s1 on /Volumes/boot (msdos, local, nodev, nosuid, noowners)
里面的内容:
localhost:~ calf$ ls /Volumes/boot
LICENSE.oracle    config.txt    fixup_x.dat    start.elf
bootcode.bin    fixup.dat    issue.txt    start_cd.elf
cmdline.txt    fixup_cd.dat    kernel.img    start_x.elf
卸载后拔卡,插入树莓派上电启动……毫无障碍,成功启动,弹出配置界面。
(在启动后的配置过程中,安装GB18030时卡了有几分钟,请耐心等待)
配置后重启,进入桌面环境测试:

连接网络无障碍。
可以通过HDMI输出声音。
一个完完整整的计算机,只是性能稍逊,操作系统里面的程序很全。
待解决问题:
1. 没有中文输入法
2. 键盘字符对应稍有差异,几个比较重要的字符不能输入,其中有管道字符|和井号#(应该是配置键盘布局的问题)
3. 不知如何设置桌面分辨率

使用的时候没感觉到热(或许是未长时间高负荷运转),我觉得散热片就没必要了。
树莓派B+超小型计算机值得你拥有!

网友:
看着图片感觉良好

网友A:
现在国内的香蕉派好像不错的样子

网友:
树莓派B+的标准配置只有一块主板。
需要自配MicroSD卡,5V电源(至少1A电流),HDMI线,网线,鼠标,键盘。

网友:
配件不便宜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内的香蕉派好像不错的样子

香蕉派有机会也体验下,看样子配置不错。
我先用树莓派练练手,手里还有BBB待体验呢。
手里积压的板子有点多,慢慢搞,linux走起。

网友:
感觉就是捡了个鼠标垫,配个电脑的节奏。
配件成本大于树莓派本身。

网友:
不错不错!很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raspberry pi开图形界面跑起来有点吃力。命令行下还行。

网友:
期待楼主更多分享...赞一个!!

网友B:
不错 我在做一个hdmi转lcd的模块,以后可以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我在做一个hdmi转lcd的模块,以后可以用用

高端,用的FPGA吧。

网友:
不是用的TI的TF401 + SN75LVDS83

网友C:
据说A+ 150就有,就是没网卡,比较那个纠结,不过也应该省电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A+ 150就有,就是没网卡,比较那个纠结,不过也应该省电很多很多.

对于我来说树莓派的网口是重要的可玩性之一,主要就是玩shell + ssh,做个小服务器。

网友:
(hfs, local, journaled)
devfs on /dev (devfs, local, nobrowse)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每一个,加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