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串口功耗的问题,串口初始化后如果不使用费不费电?

楼主:
想在上电时初始化串口,为降低功耗使用完以后再把串口关闭,找了,没找到关掉串口时钟的地方,请问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430不像ARM有关时钟一说,只要把使能为复位就可以了,就不会消耗电流了。

网友:
应该是不费电的。
串口好像是专用的硬件外设,不工作时会自动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