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里焊盘与keepout线相交的告警问题?

楼主:
如题,板边处有一排焊盘用来焊接其他的模块,但是个地方会报错,怎么设置把这个错误去掉呢?
请各位同行指教,谢谢!
错误检查前:

错误检查后:

网友:
我个人经常使用的方法:
PCB --右键--options--classes--component classes:新建一个,重命名例如EXCEPT,加进去和KEEPOUT有干涉的元件
然后进入规则设置里,按如下设置
然后再PCB里拖动那个元件,再按ESC放弃拖动,就不会有警告了

LZ试试看

网友:
这个keepout内肯定会报错 如果对报警有数 那就无所谓 但是建议使用楼上建立规则的办法 这个可举一反三应用于很多规则的建立

网友A:
是干涉惹得祸吗,,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错误是错误,警告是警告,这是两码事吧?

如果要根本解决,而不是忽略警告,那就改封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干涉惹得祸吗,,楼主解决没有

还没有哇,我只手动去忽略了。

网友B:
沙发给出的是不错的方法啊 有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沙发给出的是不错的方法啊 有没有试过

这个我之前就试过的呢,就是设为0,也还是会报错的。
不过,还是要谢谢这位老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经常使用的方法:
PCB --右键--options--classes--component classes:新建一个,重命名例如EXCEPT,加 ...

这个我之前试过,不行,因为我的焊盘完全挨到板框了,就算设为0也还是不行。

网友:
altium的PCB文件,,S试试,快捷键D-R,,, 10改为0
另外鼠标放到绿色的那个地方 然后shift+v,看看是违反什么规则

网友:
请问你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