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 烧毁的问题

楼主:
   MSP430F5438A ,在使用的过程中突然烧毁,通过LDO供电,当时还与电脑的串口、示波器地线相连,还挂着仿真器,但是没有进行程序烧写及仿真,前面几天程序还正常的运行,突然发现电流不对了,然后检查发现单片机的电源和地已经击穿短在一起了,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
PS整个过程手没有碰过

网友:
你是测到板子上电源和地之间是短路的吧。但你怎么能确定是单片机烧毁造成的短路。而不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呢。

网友A:
可以试着把单片机的电源和其他部分的电源断开,然后确定是否是单片机那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把单片机的电源和其他部分的电源断开,然后确定是否是单片机那边短路

单片机芯片都被我卸下来了,直接打的芯片的电源和地,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