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CU可否自己重新定义一个I/O口的名称啊

楼主:
AVR MCU可否自己重新定义一个I/O口的名称啊,用汇编要如何操作。

网友:
其实没名称,都是地址罢了,你想叫什么就叫什么

网友:
直接给要经常用的的I/O口定义一个名字,比如点阵液晶的几个控制和数据口,RS=PORTA,1  W/R=PORTA,2  E=PORTA,3。。。。。。。要怎么操作,用汇编。

网友:
用C语言比较容易实现,可以用宏定义IO的名称,汇编就不熟了。

网友:
从新定义整个I/O口我知道怎么操作,但是怎么定义I/O口的某一位就不知道了。
哪位大虾帮忙指点一二啊。。。

网友:
先把汇编用明白了就立马改用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