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智能识别IC,自动识别充电设备的最大充电电流

楼主:
    本公司提供专为USB充电而设计的智能识别及自动转换芯片,能自动识别接入USB口的产品类别,按照当前市面最常用的IPHONE,IPAD,三星,黑莓,华为等各类流行手机的USB不同接法而自动转换,并能识别目前市面上95%以上的USB充是产品。
而且其电路简单,智能性高等特点,能真正为您的充电器,移动电源等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
该RLB自动识别充电线目前有6款常用热门型号,分别是:Micro 5P,迷你8P,迷你10P,三星10P,三星12P,LG12P。这6种常用热门接口足以覆盖80%-90%的国产手机,山寨手机,品牌手机。

    该产品是目前市面上识别率最高,质量最稳定,使用最方便的万能充电线。该RLB自动识别充电线,无需调节,无需插针,全智能,全自动,即插即用,操作简单方便。该充电线的优越性能以及使用方便性即将取代插针充电线。

    产品特性:

    1,本产品具有智能自动识别充电功能,适合与该充电线插头相匹配的任何手机;

    2,本产品具有智能充电保护功能,防止手机出现白屏、花屏、黑屏、死机和关机等情况;

    3,手机在开机和关机状态下都可任意充电,不会对手机造成任何**影响;

    4,本产品对手机进行充电时,会有几秒的检测时间,检测完即自动进行连接充电。

详情可联系康R:13530003715  QQ:2650289961

USB识别IC

网友:
行业最低成本,冲销量!!!!!

产品概述:
RH7901/RH7902是USB充电协议端口控制IC,可自动识别充电设备类型,并通过对应的USB充电协议与设备握手,使之获得最大充电电流,在保护充电设备的前提下节省充电时间。

特性:
1、 工作电压:4.5V~5.5V。
2、 单USB端口控制芯片(RH7901、RH7901A),提供5W、10W和12W输出功率选择。
3、 双USB端口控制芯片(RH7902、RH7902A):可同时独立支持两路USB 充电协议检测,提供5W、10W和12W输出功率选择。
4、 带D+,D-识别,可以省去识别检测电阻,节省成本,简化layout;带D+,D-识别功能,可以使手机进入快充模式,以缩短充电的时间。
5、 支持多种USB充电协议,各充电协议自动切换。
      包括:Divider1/Divider2/Divider3充电协议(苹果专用),D+/D–置1.2V模式(三星专用),BC1.2 DCP及CTIS YD/T 1591-2009充电协议。
6、 可靠的上电复位(POR)及低压复位(LVR)性能。
7、 封装形式:SOT23-5、SOT23-6。

应用范围:
移动电源、便携式充电器、车载充电器等。

我们的优势:
1、与TI等进口芯片完全兼容,国产品牌,高性价比,即可兼顾产品性能也能降低成本。
2、提供样品和测试板,强大技术支持团队是您方案开发最坚实后盾!!

公司简介:
深圳市台品科技是经深圳市工商局注册认定的合格集成电路分销企业,总部设于深圳南山科技园,注册资金500万元,现有员工50人,是融和微电子一级代理商。
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研发团队,具有足够的实力为广大客户提供产品解决方案及FAE技术支持。欢迎来电咨询!

联系人:谭先生(销售工程)
手机: 13424289998
座机:0755-33653783 (直线)
Q Q: 3138384106
邮箱:3138384106@qq.com

网友:
(EST5198B)   另外配成品测试板。
现在智能手机都有所谓的专充,一方面是性能品质经过该手机认证过,另一方面则是使用专充会以手机允许的最大电流进行充电,因为充电器内部有四个上下拉电阻,USB口通过检测由上下拉电阻设定的D+、D-值进行识别(称为握手协议,识别这台终端是自家人),比如说现在拿一台三星专配的5V1A充电器给Ipone5充电,因为充电器输出端的D+、D-和手机Ipone接入的D+、D-不匹配,那么它的最大充电电流就只有500~600mA(充电时间加长了),但用Ipone专充则会有960mA左右的充电电流。
上面解释了,下面就出正题了,EST5198B USB识别快充芯片则是取代这上下拉电阻的作用,可用于5V输出带USB口的POWER上,如充电器、车充、移动电源、排插等USB输出端,SOT23-5封装,电路简单,基本上无需加格外器件即可实现USB接口识别任何现在手机、MP3、MP4、PAD(USB协议公开的)等,进行快速充电,大大节省充电时间(最大可节省60%的充电时间)

网友:
USB智能识别型号大全:
    TI德州仪器:TPS2513DBVR  TPS2514DBVR TPS2513ADBVR TPS2514ADBVR  限流 TPS2511  TPS2561DRCR
     UC:UC2635 UC2631 UC2632 UC2633 UC2634
     融和:RH7901 RH7902  RH7902A
     奇岩:MA5887 MA5889
     创惟:GL888F
     赛微:CW3002D  CW3004D
     以及 VP202 VP201系列

新品推荐:智能识别加限流IC

我司是专业销售代理自能识别IC,充电器更加智能是我们在综旨,需求自能识别方案推荐都可以联络我们:QQ1540336463 13316849266 0755-82535266 熊先生

网友:
深圳市润百信科技有限公司新品推荐:2500 USB 专用充电端口控制器和限流电源开关
描述

2500是一款 USB 专用充电端口 (DCP) 控制器和电流限制电源开关。 一个自动检测特性监控 USB 数据线路电压,并且自动在数据线路上提供正确的电气特征来在下列专用充电系统配置中为兼容器件充电:

分压器 DCP,被要求分别在 D+ 和 D- 线路上应用 2.7V 和 2.0V 电压,或者分别在 D+ 和 D- 线路上应用 2.7V 和 2.7V 电压
BC1.2 DCP,被要求将 D+ 线路短接至 D- 线路
D+ 和 D- 线路上的电压均为 1.2V
2500是一款 45mΩ 配电开关,此开关用于有可能出现高电容负载和短路的应用。 这个器件还在输出 (OUT) 电压少于 3.80V(典型值)时或者在过载情况下过热保护发生时提供断续模式。 精准且可编程的电流限值为应用提供了灵活性和便利性。 2500 提供一个CS引脚用于 USB 线缆电阻补偿和一个 EN(使能)引脚来控制器件的打开和关闭。

特性

支持一个将 D+ 线路短接至 D- 线路的 USB 专用充电端口 (DCP)
支持一个在 D+ 线路上应用 2.7V 电压,在 D- 线路上应用 2.7V 电压的 USB DCP(或者是一个在 D+ 线路上应用 2.7V 电压,在 D- 线路上应用 2.0V 电压的 USB DCP)
支持一个在 D+ 和 D- 线路上应用 1.2V 电压的 USB DCP
支持1591-2009
自动为附加的器件切换 D+ 和 D- 线路连接
针对输出短路保护的断续模式
为 USB 线缆补偿提供CS引脚
可编程电流限值(ILIM_SET 引脚)
3.1A(典型值)时精准的 ±7% 电流限制
45mΩ(典型值)高侧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 (MOSFET)
与 USB 2.0 和 3.0 电源开关要求兼容
工作电压范围:4.5V 至 5.5V
采用微型小外形尺寸 (MSOP),8 引脚封装 及DFN8 3.7A

网友:
深圳市润百信科技有限公司:主营:智能识别IC:TPS2513 TPS2514  UC2631 UC2635 UC2633 UC2634  UC2500  RH7902 RH7901 CW3002 CW3004  MA5887 MA5889 RX02 RX01 F75299  VP201 VP202 VP203   限流:TD9517 SY6280 TPS2511 TPS2561  智能识别加限流:UC2500  UCS1002-2  CW3042 TPS2552 ,快充:CHY100 RH7911

我司综旨让你的充电器,更加安全,更有卖点,性能更智能化,欢迎M  0755-825325266

网友:
USB智能识别型号大全:
    TI德州仪器:TPS2513DBVR  TPS2514DBVR TPS2513ADBVR TPS2514ADBVR  限流 TPS2511  TPS2561DRCR
QQ2657708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