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在dts文件中设置过时钟频率呢?

楼主:
哪位在dts文件中设置过时钟频率呢?我想把clkout2设置成25MHZ
并且在am33xx-clock.dts中看到:
sysclkout_pre_ck: sysclkout_pre_ck@44e00700 {
    #clock-cells = <0>;
    compatible = "mux-clock";
    clocks = <&clk_32768_ck>, <&l3_gclk>, <&dpll_ddr_m2_ck>, <&dpll_per_m2_ck>, <&lcd_gclk>;
    reg = <0x44e00700 0x4>;
    bit-mask = <0x7>;
};

clkout2_div_ck: clkout2_div_ck@44e00700 {
    #clock-cells = <0>;
    compatible = "divider-clock";
    clocks = <&sysclkout_pre_ck>;
    bit-shift = <3>;
    reg = <0x44e00700 0x4>;
    table = < 1 0 >, < 2 1 >, < 3 2 >, < 4 3 >, < 5 4 >, < 6 5 >, < 7 6 >, < 8 7 >;
    bit-mask = <0x7>;
};
clkout2_ck: clkout2_ck@44e00700 {
    #clock-cells = <0>;
    compatible = "gate-clock";
    clocks = <&clkout2_div_ck>;
    bit-shift = <7>;
    reg = <0x44e00700 0x4>;
};

在手册中看到设置时钟源,和分频比,但是最终的值应该怎么写呢?需要在代码中设置寄存器吗?
还是在dts中直接指定那个寄存器的值呢?

l3_gclk=200MHz,所以我想选择它为时钟源,然后在进行8分频,得到25MHZ。我对dts不熟,该怎么写呢?,请各位指教

网友:
有心无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