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12C5A16S2最小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最简单的最小系统,晶振+22P*2电容,10U+10K的复位电路,VCC加10U和104的电容,31脚悬空和接VCC都试过了,就是不能正常跑起来。(里面烧的是500ms串口发hello),晶振起振了,可以测到波形,可是串口的TX脚没波形。单片机放到其他的板子上没问题(串口可以接收到,TX有波形)。那应该是外围电路问题,可是外围电路如此简单。。。。。btw,P2.7有个很奇怪的307KHz的波形输出。

面包板上搭也试过了,。。。
                                        reset
                                         ^^
想来想去只能是复位电路吧,可是这VCC--》电容--》电阻--》GND  能有啥问题呢?btw,电容放了有点年头了,会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A:
检查复位管脚的电平,看是不是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
直接把复位脚接VCC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复位管脚的电平,看是不是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上电一短暂高电平,然后回到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一短暂高电平,然后回到低电平

应该是这样的,既然可以下载串口也应该是好的别的用原因再找找

网友C:
换个芯片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芯片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这个片子在其他板上运行正常啊。

网友:
换上52RC最小系统就能跑,这说明外围电路应该也ok啊。

网友:
哈哈,代码问题,撞墙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