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 open1081 WIFI_Link扫描不到wifi信号

楼主:
1.open1081 WIFI_Link串口不显示扫描到到wifi信号,可以连接到目标wifi信号。Why?我的串口输出:

例程给出的结果:

2.根据例程,按键中断可以触发扫描wifi,但是我按照原理图的连接修改程序中按键的管脚连接,试了不行。Why?
以上请高手指导。谢谢。
程序截图:

原理图截图:

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的?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有调试的预编译
建议撸主仔细读读代码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第一次找不到,重新编译下载,第二次就可以了。

网友:
试了好几次,还复位了MCU也打印不出来扫描的wifi信号。

网友:
估计还是你操作的问题,还有你demo的版本

网友:
demo project的是mxchipWNet-Demo_V1.19,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的,另外我今天再检查一遍demo code,谢谢坛友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