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无线主题征集】+ 我玩过的TI射频

楼主:
TI的射频产品正经用过一些,以前经常使用TICC1121,这款芯片非常便宜,发射功能能过到16dBm,功能也非常强大。模块与模块之间我使用CC11212FSK传输数据。
因为市面上有些现成的窗帘控制器使用超再生模块接收数据,为了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控制现有市场上的遥控窗帘,经过分析,我们把窗帘遥控器的键码学下来,平时CC1121使用2FSK通信,当收到指令需要控制ASK窗帘时,通过配置CC1121寄存器让它切换到ASK模式,然后通过GPIO引脚模拟窗帘遥控器的时序将数据发给窗帘控制器,操作起来非常方便,传输距离比窗帘原厂带的遥控器距离都远。
后来我又尝试过让CC1121模块接收现有市面上的烟雾、煤气、人体红外报警器的数据,这种报警器使用声表面波发送数据,正常情况下需要装一个超再生模块,出于成本、体积、开发难度多方面考虑,最后决定使用CC1121接收这类数据。先将CC1121配置成ASK模式,选好相应的速率,让CC1121的一个GPIO输出采集到的数据,然后通过单片机定时捕获波型进行分析。最后只花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CC1121接收报警器ASK数据功能。
这样,我们设计好的一个CC1121模块即可以传送大数据,也可以控制别人的窗帘,还能接收别人报警器的信息,让我们的产品变的“无比强大”。
除了CC1121,前段时间还玩过TICC254X,CC254X是个非常好的BLE芯片,官方提供很多资源,参加EEWORLD活动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智能水平尺,还得了奖。
后期 我自己又做过一个烘干室温湿度控制系统,可以通过手机“远程”实时查看多个烘干室的温湿度数据,为了保证通信距离,我在网上买了一些CC2541的模块,然后飞线把数据管和温湿度传感器连接上,顺便又接了一个继电器。实现的功能是手机可同时查看N多个烘干室的数据,大于android同时可连接的最大数据,为什么这么厉害?,是因为我发明了一项非常先进的“BLE定时扫描关断技术”,原理就是让每个控制器将定时使用采集到的温湿度数据更新成广播数据,手机定反复开启和关闭扫描来接收广播数据,因为MAC是唯一的,每个控制器对应的烘干室也就是唯一的,手机通过读取广播数据就能知道对应烘干室当前的温湿度,因为不需要连接,自然也没有最大连接数量的限制。
除了实时查看温湿度,我还在手机端放了一个数据库,将所有烘干室的数据保存下来,通过插件把温湿度变化曲线画出来展现给用户。
当然,既然叫控制系统,数据只有一个方向肯定不行,所以手机端我还加了一个按钮,用来开启或关闭风扇,传统是需要有人去对应的烘干室把风扇打开,然后估计差不多了再去关闭,费劲不说还经常忘关,浪费煤碳还影响成品质量。有了这个软件只要轻轻一点就OK了,后期我还准备在里边加一自动排风逻辑到那时我就可以加一个“智能”的幌子出去骗人了。
使用“BLE定时扫描关断技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android手机端不需要安装软件也可以查看温湿度数据,因为是广播数据,只需要蓝牙里扫描设备,就能看到对应的烘干室数据显示在设备列表里。
当然我也不都是玩这么先进的东西,CC1101在我们的产品里也有应用,因为成本更低,对一些距离要求不高的场合,这款芯片非常适合。
光说没用,还是附几张图片吧。
这是我买的模块
自己做的数码管

装到盒里以后

"成品“
查看烘干室数据
查看实时和历史曲线
不用软件也能看到数据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A:
感觉好深奥哦,手机端的软件是自己设计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深奥哦,手机端的软件是自己设计的么

对呗,东拼西凑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