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转换不稳定

楼主:
输入电压为1.3V,有时转换结果为0V,出现不准确的频率大概十分之一吧。查了一下,有说基准不稳定的,怎么检查基准是否稳定?

网友A:
你现在的基准是接在什么上面的?可以查一下你的电路图图

网友B:
根据经验,这种情况绝大多数是程序BUG,少数是硬件问题,更少数是基准问题。先查查你的程序吧。

网友C:
没遇到过,用ST的MCU快10年了;
好好查查硬件,还有程序问题;

网友C:
如果是基准问题,用的内部还是外部的呢?
内部不可能不稳定,外部的话,难道你的电源还有基准都不稳定,拿示波器看看那就知道了;

网友C:
换个通道有试过吗???

网友D:
出现不准确的频率大概十分之一吧,很明显,不正常。先看电源,是否稳定,再看参考电压是多少,是否稳定。再就是分析程序

网友E:
如果你采样了多个通道,需要注意不同通道之间切换。还有如果有条件,再看看输入信号有没有过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基准是接在什么上面的?可以查一下你的电路图图

谢谢大家,我会按照大家说的方法,逐相查找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经验,这种情况绝大多数是程序BUG,少数是硬件问题,更少数是基准问题。先查查你的程序吧。

谢谢大家,我会按照大家说的方法,逐相查找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用ST的MCU快10年了;
好好查查硬件,还有程序问题;

谢谢大家,我会按照大家说的方法,逐相查找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基准问题,用的内部还是外部的呢?
内部不可能不稳定,外部的话,难道你的电源还有基准都不稳定,拿 ...

谢谢大家,我会按照大家说的方法,逐相查找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通道有试过吗???

谢谢大家,我会按照大家说的方法,逐相查找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现不准确的频率大概十分之一吧,很明显,不正常。先看电源,是否稳定,再看参考电压是多少,是否稳定。再 ...

谢谢大家,我会按照大家说的方法,逐相查找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采样了多个通道,需要注意不同通道之间切换。还有如果有条件,再看看输入信号有没有过冲。

谢谢大家,我会按照大家说的方法,逐相查找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