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RAM中运行的程序占用空间大小的问题???

楼主:
    现在用的单片机没有片上FLASH,外接了一个SPI接口的FLASH,在不仿真的情况下上电后程序会从flash中加载到ram中运行,如果仿真的话会自动在RAM中运行。程序在RAM中运行的时候,占多大RAM空间?已知编译后的结果:Program Size: Code=26396 RO-data=2404 RW-data=176 ZI-data=16076  。现在已知RAM可用大小为44k左右,我想请教:从FLASH往RAM中加载的时候加载的是哪部分? 是CODE+RO+RW吗? 如果是 CODE+RO+RW+ZI的话现在的RAM空间已经不够用了。 请专家指教。

网友A:
CODE + RO + RW + ZI,凡是程序中用到的,都会加载到RAM中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DE + RO + RW + ZI,凡是程序中用到的,都会加载到RAM中去。

要是这么说那就真超了,确定吗? 我看其他资料的时候说到 bin文件(img镜像),说是包含CODE+RO+RW. 不含 ZI ,能详细解释下ARM上电后对CODE   RO   RW   ZI的加载过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这么说那就真超了,确定吗? 我看其他资料的时候说到 bin文件(img镜像),说是包含CODE+RO+RW. 不含 ...

ZI本来就是在RAM中的,不管你的程序在RAM中还是在FLASH中。ZI是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既然是全局变量,当然在RAM中。

网友:
需要用到的RAM空间不算单纯把各个SEGMENT的SIZE简单相加,还要看链接脚本指定的加载地址

如果各个SEGMENT是紧接前一个SEG,那直接把各个SEG SIZE加起来就是所需的空间

如果有SEG指定了专门的保留空间,或者特殊的边界对齐,又或者各个SEG的加载地址专门指定在不连续的空间,那所需RAM大小的计算就不是那么简单各个SEC相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