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spice仿真如何产生复杂的信号输入,如图

楼主:
这类型的信号怎么产生

网友A:
没有可自定义的信号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可自定义的信号源么?

额,我是刚开始学这个,不太清楚,请问您知道吗?

网友A:
MC的话,很容易做。有 user source。不知你用的啥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的话,很容易做。有 user source。不知你用的啥软件。

我用的是hspice,请问这个软件怎么产生?

网友:
新思的 HSPICE 么?

如果能得到波形数据,可以使用用户可自定义的信号源,可惜不知你用的软件有没有这种功能。这种方法是最简单的,也最能呈现实际信号的。

如果信号不复杂,或者要求不高,你可以用PWL信号源自己绘制,这个任何一种SPICE都支持的。

网友:
亲,能行行好,把你的HSPICE软件发我吗?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