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530编译和烧hex文件的问题(折腾两天了,help me!)

楼主:
按照下面的方式编译出了HEX文件(编译是正常的,没有告警和错误),用SmartRF烧录也成功,但就是跑不起来,请教各位大神可能存在什么问题?

      IAR编译ZStack-CC2530为可下载运行的HEX文件的正确配置:
      1.正确配置输出文件格式:菜单选择Project-Options-Linker-Output-Format,选择Other。右边的Output下拉框选intel-extended,Formatvariant下拉框选None,Module-local下拉框选Include all
      2.还是在菜单Project-Options-Linker-Output标签中,勾上Overridedefault选项,把编辑框中的文件名的后缀改为hex
      以上两步都是大多数人熟知的,下面这一步是针对大型程序编译下载所必须的,也是大部分写zstack教程的人所没有提到的。
      3.找到f8w2530.xcl文件,并打开。(这个文件在“Projects\zstack\Tools\CC2530DB\”目录下,也可以通过IAR编译环境的左侧Workspace窗口点开Tools文件夹看到)在f8w2530.xcl文件中找到两行被注释掉的语句:
        //-M(CODE)[(_CODEBANK_START+_FIRST_BANK_ADDR)-(_CODEBANK_END+_FIRST_BANK_ADDR)]*\
        //_NR_OF_BANKS+_FIRST_BANK_ADDR=0x8000
        把这两行前面的“//”去掉,保存,重新编译

网友:
SmartRF软件烧录的界面发一下,看一下你软件的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