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后没有线路相连,是交叉点的问题吗?

楼主:
从protel99转的AD里面做的电路图,有一歩是 这个应该怎么选啊? 然后我在AD里添加了一个LED,结果封装的时候,连接它的线都没出来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

网友A:
没出来的是原理图还是PCB图,请把问题交代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出来的是原理图还是PCB图,请把问题交代清楚

我就想问问交叉点有红色的,有蓝色的,这两个有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问问交叉点有红色的,有蓝色的,这两个有区别吗?

蓝点是系统自动生成的连接点,红点是手工节点,手工放的。

网友:
倒出来了的图没问题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点是系统自动生成的连接点,红点是手工节点,手工放的。

能帮我再看看这个帖子的问题吗?谢谢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1&extra=#pid1778543

网友:
用AD软件打开99图后,要给这个图建立一个工程,,在工程下建立PCB,把原理图和PCB图放在一个工程下,在进行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