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姐姐们帮我解释下这条语句

楼主:
010E: 75 F0 0A  MOV   B,#0AH      语句前面的十六进制数据代表什么,越详细越好  谢谢

网友A:
地址:机器码 汇编语句

网友:
将数据10(0A十六进制)放入到寄存器B中, 前边对应的机器码,

网友:
恩,应该是对应的机器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址:机器码 汇编语句

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