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1081 TCP UDP ECHO例程测试

楼主:
IAR的例程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这里使用的是MDK版本。
首先修改AP_NAME和AP_PASSWORD

启动后,程序自动连接无线网络,一旦连接上即回调socket_connected,不知道这个函数是怎么被回调的,没有看到注册这个函数的地方。
然后开始读取www.baidu.com的数据。

例程太乱,为了单纯测试TCP和UDP的echo功能,我将其他代码都去掉。只保留基本功能。
下面是我修改后的代码。
TCP监听8080端口,UDP监听8090端口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m32f2xx.h"
#include "platform.h"
#include "mxchipWNET.h"

/*
Enable IEEE powersave mode,
*/
//#define LowPowerMode

/*
Under this configuration, you can allocate every socket's send/recv buffer for application's requirement.
The more buffer is allocated, faster the speed would be, but the max connection number would be less.
If there is not enough memory for a connection:
        TCP client: function: connect would return fail
        TCP server: Any connection to the server would reset
If the buffer is not setted, stack would use the default size: 2048bytes.
*/
//#define DynamicMemAlloc
#define AP_NAME                                "TP-604"
#define AP_PASSWORD                        "robot604"
#define WEB_SERVER                        "www.baidu.com"
#define APP_INFO                        "Open1081: TCP[8080] UDP[8090] ECHO"

//#define BlockMode

network_InitTypeDef_st wNetConfig;
lib_config_t libConfig;
int wifi_up = 0;
int webserverTest = 1;
int cloud_ip_addr = -1;
int cloud_connected = 0;
int dns_pending = 0;
extern u32 MS_TIMER;

void print_msg(void);

/* ========================================
        User provide callback functions
    ======================================== */
void system_version(char *str, int len)
{
        snprintf(str, len, "%s", APP_INFO);
}

void WifiStatusHandler(int event)
{
        switch (event) {
        case MXCHIP_WIFI_UP:
                wifi_up = 1;
                printf("Station up \r\n");
                break;
        case MXCHIP_WIFI_DOWN:
                printf("Station down \r\n");
                break;
        case MXCHIP_UAP_UP:
                break;
        case MXCHIP_UAP_DOWN: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NetCallback(net_para_st *pnet)
{
        printf("IP address: %s \r\n", pnet->ip);
        printf("NetMask address: %s \r\n", pnet->mask);
        printf("Gateway address: %s \r\n", pnet->gate);
        printf("DNS server address: %s \r\n", pnet->dns);
        printf("MAC address: %s \r\n", pnet->mac);
}

//#ifndef BlockMode
#if 0
void dns_ip_set(u8 *hostname, u32 ip)
{
        char ipstr[16];
        cloud_ip_addr = ip;
        dns_pending = 0;
        if(cloud_ip_addr == -1)
                printf("DNS test: %s failed \r\n", WEB_SERVER);
        else {
                inet_ntoa(ipstr, ip);
                printf("DNS test: %s address is %s \r\n", WEB_SERVER, ipstr);
        }
}

void socket_connected(int fd)
{
        printf("Connect to web server success! Reading web pages...\r\n");
        cloud_connected = 1;
}
#endif

int main(void)
{
        int i, j, fd_listen = -1, fd_udp = -1, fd_client = -1;
        char *buf, ip_address[16];
        int len;
        int con = -1;

        int clientfd[8];
        fd_set readfds, exceptfds;
        struct timeval_t t;
        struct sockaddr_t addr;
        socklen_t addrLen;

        int bufferSize;
        libConfig.tcp_buf_dynamic = mxEnable;
        libConfig.tcp_max_connection_num = 12;
        libConfig.tcp_rx_size = 2048;
        libConfig.tcp_tx_size = 2048;
        libConfig.hw_watchdog = 0;
        libConfig.wifi_channel = WIFI_CHANNEL_1_13;
        lib_config(&libConfig);

        for(i = 0; i < 8; i++)
                clientfd[i] = -1;

        buf = (char*)malloc(3*1024);

        mxchipInit();
        UART_Init();

        printf("\r\n%s\r\nmxchipWNet library version: %s\r\n", APP_INFO, system_lib_version());

        ps_enable();

        memset(&wNetConfig, 0x0, sizeof(network_InitTypeDef_st));
        wNetConfig.wifi_mode = Station;
        strcpy((char*)wNetConfig.wifi_ssid, AP_NAME);
        strcpy((char*)wNetConfig.wifi_key, AP_PASSWORD);
        wNetConfig.dhcpMode = DHCP_Client;
        StartNetwork(&wNetConfig);
        printf("Connect to %s.....\r\n", wNetConfig.wifi_ssid);

        t.tv_sec = 0;
        t.tv_usec = 100;

        set_tcp_keepalive(3, 60);

        for (;;) {

                mxchipTick();

                /* Establish a TCP server that accept the tcp clients connections */
                if (fd_listen == -1) {

                        fd_listen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TCP);
                        bufferSize = 5*1024;
                        setsockopt(fd_listen, 0, SO_RDBUFLEN, &bufferSize, 4);
                        bufferSize = 5*1024;
                        setsockopt(fd_listen, 0, SO_WRBUFLEN, &bufferSize, 4);
                        addr.s_port = 8080;
                        bind(fd_listen, &addr, sizeof(addr));
                        listen(fd_listen, 0);
                        printf("TCP server established at port: %d \r\n", addr.s_port);
                }

                /* Establish a UDP port to receive any data sent to this port */
                if (fd_udp == -1) {
                        fd_udp = socket(AF_INET, SOCK_DGRM, IPPROTO_UDP);
                        addr.s_port = 8090;
                        bind(fd_udp, &addr, sizeof(addr));
                        printf("Open UDP port %d\r\n", addr.s_port);
                }

                /* Check status on erery sockets */
                FD_ZERO(&readfds);
                FD_SET(fd_listen, &readfds);
                FD_SET(fd_udp, &readfds);

                if(fd_client!=-1)
                        FD_SET(fd_client, &readfds);

                for(i = 0; i < 8; i++) {
                        if (clientfd[i] != -1)
                                FD_SET(clientfd[i], &readfds);
                }

                select(1, &readfds, NULL, &exceptfds, &t);

                /* Check tcp connection requests */
                if(FD_ISSET(fd_listen, &readfds)) {
                        j = accept(fd_listen, &addr, &len);
                        if (j > 0) {
                                inet_ntoa(ip_address, addr.s_ip);
                                printf("Client %s:%d connected\r\n", ip_address, addr.s_port);

                                for(i = 0; i < 8; i++) {
                                        if (clientfd[i] == -1) {
                                                clientfd[i] = j;
                                                break;
                                        }
                                }
                        }
                }

                /* Read data from tcp clients and send data back */
                for(i = 0; i < 8; i++) {
                        if (clientfd[i] != -1) {
                                if (FD_ISSET(clientfd[i], &readfds)) {
                                        con = recv(clientfd[i], buf, 1*1024, 0);
                                        if (con > 0)
                                                send(clientfd[i], buf, con, 0);
                                        else {
                                                close(clientfd[i]);
                                                clientfd[i] = -1;
                                        }
                                }
                                else if (FD_ISSET(clientfd[i], &exceptfds))
                                        clientfd[i] = -1;
                        }
                }

                /* Read data from udp and send data back */
                if (FD_ISSET(fd_udp, &readfds)) {
                        con = recvfrom(fd_udp, buf, 3*1024, 0, &addr, &addrLen);
                        sendto(fd_udp, buf, con, 0, &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_t));
                }
        }
}

从log中可以看到open1081的IP地址是192.168.1.107

TCP echo测试,发送12,返回12

UDP echo测试,发送df,回复df

通过这个简单的echo测试例程,我们了解了socket编程的基本知识。

网友A:
这个怎么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看不到?

带有外链的帖子一般需要经过后台审核的,平时会很快,周末我们有人值班,可能略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