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体验用户程序下载

楼主:
     第一种方法: 使用Boot下载用户程序:    (根据用户手册操作:在Boot菜单选择1,之后选择Transfer  下拉菜单的 Send Ymodem ,在弹出菜单选择要下载的    ***.bin 文件即可。
   下载完成之后给板子重新上电,用户程序就会自动执行:

如上图所示是 我下载的官方Demo1_WiFi_Link例程测试。
此时,通过手机搜索wifi能搜索到 Soft AP test .  并且能正常链接上。这是就建立了手机和Open1081的wifi链接。
···············································································································································································
    第二种方法:  使用Keill 软件+ J-Link  下载  (Keill版本V5.12)    比如我下载的 “Open1081测试程序”的工程源码

打开keil 软件,打开这个测试工程,

可以看到整个工程的文件树建立得很漂亮。
先进行一些重要的配置:  按Alt+F7
弹出配置设置选项卡,我是如图设置的:

这个是选择CPU的型号   因为core 1081 其实是STM32F205RG+WIFI

上图中Run # 1 的参数 ,E:\Program Files\keil5\ARM\ARMCC\bin\fromelf --bin .\Obj\TestAll.axf --output ..\Output\TestAllApp.bin
设置编译后生成的文件名 TestAllApp.bin

这里的  头文件  参数很重要!

在这里选择J-Link,接着是J-link的一些参数设置。

以上参数设置完之后,点击菜单栏 rebuild 按钮。
然后就开始了编译之旅 ·····

编译结束后显示:

然后点击 菜单栏  load 按钮,很快输出窗口显示信息:
Load "C:\\Users\\smartwang\\Documents\\Keil 5\\Open1081测试程序\\Waveshare_Open1081_Examples\\测试程序\\RVMDK\\Obj\\Project.axf"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C:\Users\smartwang\Documents\Keil 5\Open1081测试程序\Waveshare_Open1081_Examples\测试程序\RVMDK\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22g, compiled Feb  7 2011 16:13:12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Dec  6 2011 18:57:44
Hardware: V8.00
S/N : 20090626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205RG
VTarget = 3.293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1, TDO: 1, TMS: 0,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2048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4000 kHz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Verify OK.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Application running ...

这时后,打开串口调整助手软件,按下复位按钮:
终端显示

简单测试下LCD屏,

顺利点亮了屏,先是进行屏幕校准,然后就可以“写字”啦!

·····································································································································································
第三种方法:  使用Keill 软件+ST-Link  下载
首先给大家展示我自己亲手制作的转换线   SWD<--->JTAG 接口       (20pin----6pin)

原理就是根据这个

在我的上一篇帖子中说到过 STM32F429-DICVOVERY 板子上有板子的ST-link调试接口,可以用于SWD方式调试。

所以在此硬件上我这样链接

当给电脑插上ST-link的USB口时,电脑会自动安装ST-link的驱动。在设备管理那里可以看到。

在keill 软件上我们也要进行一些配置设置:

注意这里选择的是 ST-LINK Debugger

其他参数设置跟方法二中一样。设置完之后,保存。点击菜单栏的 load按钮。
从输入窗口显示
Load "C:\\Users\\smartwang\\Documents\\Keil 5\\Open1081测试程序\\Waveshare_Open1081_Examples\\测试程序\\RVMDK\\Obj\\Project.axf"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Verify OK.
Application running ...

成功下载!

感觉用ST-Link SWD方式下载速度比J-link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