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的时候出现好多这种问题,求大神解决一下拜托了

楼主:
两百多个错误,我也是醉了 怎么办啊?我节点都连好了啊?万分感谢!!!

网友A:
上面的相对应的网络没有连接 下面主要是间距(丝印和丝印、孔到孔。。。)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相对应的网络没有连接 下面主要是间距(丝印和丝印、孔到孔。。。)的问题

大神,能告诉我解决办法吗?以前用的protel99se,可以在pcb上直接加节点,现在用AD不知该怎么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告诉我解决办法吗?以前用的protel99se,可以在pcb上直接加节点,现在用AD不知该怎么办了。。。

如图:

网友:
先帮楼主贴一下用AD打开的图
原理图

网友C:
用AD软件打开99图后,要给这个图建立一个工程,,在工程下建立PCB,把原理图和PCB图放在一个工程下,在进行编译

网友:
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不对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AD软件打开99图后,要给这个图建立一个工程,,在工程下建立PCB,把原理图和PCB图放在一个工程下,在进行 ...

我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