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有没有的函数库?

楼主:
最近刚入手DSP,想查找函数库,怎么通过controlSUITE下载下来的源码文件只有2802X系列的是有各种外设函数的,其余系列都没有啊……尤其是2833X系列,只有一些简单的初始化函数,并没有多少外设函数,但不是官方说都已经有固件库了吗,从TI官网上也没找到啊
求各位有知道的能不能说一下到底有没有类似的函数库,应该怎么下载那?

网友:
作为一个小白,还请各位能给出指导……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这些我找到了,不是我想要的,我指的是2802X系列针对芯片自带外设的给出的函数库定义的C文件,举个例子来说,在2802系列的
controlsuit\device-support\f2802X\v221\f2802X-common\source文件夹下的
DSP2802x_Gpio.c和Gpio.c两个文件,其中Gpio.c文件中定义了 GPIO_setDirection(GPIO_Handle gpioHandle, const GPIO_Number_e gpioNumber, const GPIO_Direction_e direction)和GPIO_setHigh(GPIO_Handle gpioHandle, const GPIO_Number_e gpioNumber)这样可以直接通过输入引脚号来调用函数来操作GPIO引脚,不必自己在操作寄存器,
但是在2833系列的controlsuit\device-support\f2833X\v133\f2833X-common\source文件夹下只有DSP2833x_Gpio.c文件,并没有Gpio.c文件只给出了InitGpio(void)这一个初始化函数,并没有类似的针对引脚操作的函数,我在example文件夹找到了例程,但并不是我希望的函数库
所以我有个疑问,对于TI官方给出的2833X的固件库是不是就没有像2802X系列这类的函数?如果有的话怎么下载?
首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