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OLED

楼主:
我一点也不懂,就是买了一台小车,主板是51单片机核心的,说是可以加很多的传感器,我想把温湿度,火焰,天然气探测模块用51单片机控制然后把传感器工作的实时数据反馈到一块OLED上滚动显示,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大神是否可以有偿提供给我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是否可以有偿提供给我方案。

你不如直接试试arduino,各种驱动基本都有,比较适合初学者。

网友:
我几天才知道arduino,但是已经买了台WIFI的小车了,主板就是51单片机,再换arduino主板的小车我都不知道该买那些硬件了。

网友:
可以实现,不过需要做的工作也挺多的,需要多摸索哦

网友B:
楼主是想学习还是应用?学习的话慢慢来,一步一步在学习,不懂的在论坛里提问就行了,不要急于求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学习还是应用?学习的话慢慢来,一步一步在学习,不懂的在论坛里提问就行了,不要急于求成。

学习也应用,但是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了,不知道该看那些,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也应用,但是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了,不知道该看那些,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吗?

一步一步的来吧。先用51分别操作各种传感器,都能弄了再集成到一起。比如各种传感器的型号你是否定了,OLED屏的具体型号是否定了。如果都有了就尝试着用51操作单个的传感器或者OLED屏,等到都能用了估计集成问题也不大了,可以加QQ详聊。52975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