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ucleo深度评测】之一 收到板子了。

楼主:
今天收到X-NUCLEO-IDB04A1的板子了。于是呼在ST网站下了些资料。X-NUCLEO-IDB04A1板子资料

DM00099259.pdf (1.34 MB, 下载次数: 4) BlueNRG芯片资料 这个芯片网站标价1.8美元,按市面上的芯片售价和ST标价折算 ,估计以后在淘宝销售会7元以下吧。

DM00122134.pdf (540.18 KB, 下载次数: 3) 这个调试器的资料。可惜没调试器。

就一股脑儿放上来吧。
这个下载花了三四天,终于把代码从sT网站下下来。一同放上来。
BLE  协议栈简介

协议栈包括两个部分:
控制器和主机。
控制器和主机在标准蓝牙 BR / EDR
设备这两个部分通常是单独实现。
任何配置文件和应用程序都是建立在 GAP 和GATT 协议层上。

· PHY 层: 运行2.4GHz 频段。
· LL 层:RF 控制器,控制设备
五种状态  准备(standby) 、        广播(advertising) 、
                监听/扫描(scanning) 、初始化(initiating) 、连接(connected)
· HCI 层:为接口层,应用程序接口(API) ,外部硬件控制接口,可以通过串口、SPI、USB 来控制。
· L2CAP 层:数据封装服务,逻辑上的端到端数据通。
· SM 层:配对和密匙分发服务,实现安全连接和数据交换。
· GAP 层:应用程序或配置文件(profiles)通信接口,处理设
  备发现和连接相关服务。处理安全特性的初始化。
· ATT 层:导出特定的数据到其他设备。
· GATT 层:定义了使用 ATT 的服务框架和配置文件(profiles)的结构。BLE 中所有的数据通信都需要经过 GATT。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基本了解了 BLE 协议栈的各层功能,其中需要我们直
接接触的主要是 GAP 和 GATT 这两个层。

试用
1,安装andriod手机上的APP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st.bluenrg
安装这个吧,上面网站很难上,也是从EEWORLD 网友下的 在传一次而已
2,编译E:\X-CUBE-IDB04\Projects\STM32L053R8-Nucleo\Applications\Bluetooth_LE\SensorDemo\STM32L0xx_MDK-ARM 这个项目。烧录到板子,你也可以直接把在E:\X-CUBE-IDB04\Projects\STM32L053R8-Nucleo\Applications\Bluetooth_LE\SensorDemo\Bin目录的文件烧进去。
3,这个安装好后按下NUCLEO板的用户按钮(莫按复位按钮,那样就按错了),手机APP上的正方块会变动。
试试。

连接很不稳定,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操作很难。应该是有个BUG。好像资料里提到过。说是要升级固件。
要看到结果必须先把手机APP软件打开,然后启动板子程序或者烧录进去(烧录完ST-LINK UTILITY直接DISCONNECT),静静等待手机查到蓝牙。然后再按查到的BlueNRG图标就进去了。否则乱了就很难出结果。OK?看你运气了。哈哈。照这么搞也许运气可以哦。

很怪 ,L0板用电脑的USB供电很容易连上。用移动电源连不上。难道是板子要依赖STLINK或者什么的才能跑通?

网友:
精神可嘉,值得鼓励

网友:
哈哈。还没仔细看呢。好像这个芯片是BlueNRG 标记1.8美元,但以后估计售价应该在7块或更低吧。

网友:
期待后续分享。希望还有类似活动。

网友:
今天把蓝牙的第一个例子下下去。结果板子锁住了。
X-CUBE-IDB04\Projects\STM32L053R8-Nucleo\Applications\Bluetooth_LE\HRM_LowPowerRTC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直接烧的BIN文件。

网友:
搞清问题了。芯片锁死了:
STM32单片机一般的连接方式是主闪存存储器启动模式,即BOOT0为0,这样在用JTAG或SW写进程序的时候,如果该程序工程中芯片选型不正确或着程序中复用了JTAG或SW复用引脚导致程序执行后出现启动配置错误或者调试引脚被占用而引起的芯片锁死或Jlnk连接不上的问题,则把BOOT0和BOOT1跳成1和0,让内部程序不运行,然后再重新下载另外的程序,再改回BOOT设置,便可以恢复正常。如果板子上JTAG和SW调试电路都有的话,在其中一种方式导致锁死的情况下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擦除恢复,而不必调整BOOT设置。
M0只有B00T0 所以只要把它接到高电平,然后再用STLINK烧录软件链接就解锁了。

网友:
程序中复用了JTAG或SW复用引脚导致程序执行后出现启动配置错误或者调试引脚被占用而引起的芯片锁死
这句话正解!

X-CUBE-IDB04\Projects\STM32L053R8-Nucleo\Applications\Bluetooth_LE\HRM_LowPowerRTC

这个程序为了实现低功耗, 把SWD引脚功能给设置成了Analog-In模式,也就是下载了第一次之后,SWD就不能正常用了。 必须是“under-reset”

我把它的代码改了一下,就可以正常用SWD了。
把low_power_conf.c 第138行那一段,把PA所有IO口都设置为这种模式了: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我改成以下, 不改变PA13和PA14(也就是维持SWD的SWCLK和SWDIO两个引脚的调试功能),就可以了

//======================
   /* Configure all GPIO port pins in Analog Input mode (floating input trigger OFF)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HAL_GPIO_Init(GPIOH,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All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Disable GPIOs clock */

网友:
很怪 ,L0板用电脑的USB供电很容易连上。用移动电源连不上。难道是板子要依赖STLINK或者什么的才能跑通?

是的, Nucleo板子的HSE晶振没焊接, 是通过STlink来提供时钟的。 所以要么从内部时钟跑, 要么就只能连上STlink。而且STlink必须是跟PC枚举正常后才能输出时钟给Nucleo板子。

网友:
楼上的谢了。当时也没仔细去分析。这个问题确实是要提出了。否则大家试的时候一头雾水。

网友:
恩,确实SWD被占用了,锁死了,当时也没去找是哪段程序,只是知道程序把他锁死就没管了。
不过我只是插了电脑USB口就能通信,用移动电源插上就不行,并没有插ST-LINK。你们可以试试。